[OPPO手机维修]
维修OPPO x909客户说显示充电 但充不进电

楼主(2015-01-08):
客户送来一台OPPO手机 型号x909 描述说是手机显示充电但是就是充不进电。
把手机先插上充电器,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主板上的充电电压(电池卡扣左边的内联座,也就是充电小板和上面主板连接的内联座上面有四个点,从左向右第四个点,)  这个点的对地电压如果低于4.6V 手机会显示充电,但是不进电,

拔掉充电器,用电源直接对第四个点充电,把电压调到4.8V-5.0V 看有没有电流反应,如果有大于200MA的电流反应,换尾插即可解决充电不进电的问题。

如果4.8V以上还是没有电流反应,那就换块电池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