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PPO手机维修]
OPPO R831T进水屏灯不亮飞根线绝杀

楼主(2015-01-08):
接到一台OPPO R831T 进水手机,手机主人说是进水后屏灯不亮,这个好办,在图中两点位置接线,搞定。

飞线成功,亮机啦~~

网友:
这种手机屏灯供电电压是多少伏的?

网友:
为什么连这两个点,楼主能否分析一下给我看看,谢谢

网友:
电路图都没有,是怎么修的?

网友:
非常管用 啊 修好一台 120大洋到手了

网友(2015-03-07):
难者不会,会者不难。偶看了也白看,真心不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