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1A不触发,待机0.069

楼主(2015-01-08):
  一台联想Y471A,不触发,待机电压0.069,有点高,拆机测量3V,5v,对地阻值。3V短路。打开图纸,找到3v待机电路,经测量发现ao4712烧了,换好后待机0.017,开机正常。

网友:
下管烧了,故障找的很快啊

网友:
下关烧了  你是烧鸡烧出来的  还是直接拆的

网友:
这个 能测出来嘛  电容短路 测下管也会通的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

网友:
这故障直接秒杀的啊

网友:
只是下管击穿短路了吗?没有那么简单吧?有其它隐患吗?

网友:
捡钱了哦  呵呵

网友:
这么简单明了?说下过程,这是关键

网友:
不错 直接秒杀

网友:
这种问题直接烧鸡秒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