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DS2 V2.0 开机掉电重启

楼主(2015-01-08):
都说技嘉的这款板子掉电重启是通病,很多刷了bios就好了。接到这板子的时候,量了一下各供电,都正常,就刷bios把,首先下了官网的最新驱动 F10A,故障依旧了,再下个低版本的F9,还是一样的故障。我有张技嘉H61M-DS2 v1.2的板子,吹了bios芯片过去,开机正常了,装完系统一切正常。bios版本是V1.2 FB。这版本不支持第三代的CPU,所以再下了个版本FD支持第三代CPU的bios刷进去,故障板V2.0的又是掉电重启,把刷好的bios芯片装回V1.2的板子一切又正常,还支持第三代的CPU了。最后没办法,V2.0的板子只能刷回V1.2板子的FB版本的bios,虽然不支持第三代的CPU,起码不掉电重启了。以后大家接到V2.0的板子刷bios无效的时候,可以试试V1.2的FB版本的bios

h61mds2 V1.2 FB.zip

网友:
嗯。。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。技嘉也是一个板子搞六七个版本,有的能亮有的不亮。。烦死

网友:
能开机就行了……

网友:
是备份的BIOS吧

网友A:
补充:提醒楼主:刷BIOS 很关键    技嘉板子在刷  BIOS  上  都有说明   此版本支持的CPU类型 不看类型 盲目刷高版本或其他版本 就会出意想不到的问题 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充:提醒楼主:刷BIOS 很关键    技嘉板子在刷  BIOS  上  都有说明   此版本支持的CPU类型 不看类型 盲 ...

多谢提醒,以后多多注意

网友:
刷过来刷过去刷乱了。

网友(2017-08-14):
是啊,主要是现在BIOS官网下的还的会分离合成

网友:
技嘉H61主板一般喜欢坏三极管或贴片小电阻.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BIOS可是把大家都折磨的够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