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显示器抖动,模糊看不清,谁能帮我解决下这是什么原因啊

楼主(2015-01-08):
一个显示器抖动模糊看不清大神帮忙看下被,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你的屏坏了。我都看到屏幕下面的横彩条了。。NNNNN多!换屏吧

网友:
程序或屏有问题,,。。。

网友:
你的屏坏了。我都看到屏幕下面的横彩条了

网友:
先写个程序看看

网友:
还驱动不行就是屏坏了

网友:
除了以上各位大师们说的外  清理一下屏线  再试机测试

网友:
估计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先刷程序吧

网友:
看下各个测试点电压是否正常 3.3  5  12这几个电压正常不  要是正常 屏坏

网友:
查屏逻辑板上各供电正常吗?VGH  22.9V  VGL -9.8V  VDDA 13.3V  VCOM 5.4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