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跪拜高手acer5930g问题大电容干掉了

楼主(2015-01-08):
acer5930gDOS下正常到GHOTWIN7安装系统画面时机器就重启,大电容干掉了换6个330的GHOTWIN7安装系统画面35秒后又重启,哪位高手指点12,是不是CPU供电滤波电容全换?

网友:
要肯定是电容的问题,换才起作用,否则全换也不行的

网友A:
你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 CPU频率不对,换系统版本和修改硬盘的工作模式搞定的 还有几次是刷BIOS搞定的 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 CPU频率不对,换系统版本和修改硬盘的工作模式搞定的 还有几次是刷BIOS搞定的 .....

笨熊给我加分

网友:
多加几个电容试试

网友:
要加8个电容就能搞定试试

网友:
调试BIOS试试

网友:
手头也有一台,开机不显,自动加电到1.8左右(裸板),感觉没啥跳变,没过内存,刷了BIOS也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NEC的问题呢,大家有修过的不妨指导指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