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系 E40 显示屏不显示 大师求救。

楼主(2015-01-08):
插上可调电源,电流0.012,过个几表并没有按开关就直接飙到了1点几(不变),等后触发电源3点几不掉电、显示屏不显示,电脑是开机状态。请问大师们是原因?

网友:
CMOS电池,南桥,EC查查。

网友:
E40的显卡容易坏了

网友:
看你描述的电流  是带电池试机的吧   拿掉电池应该是1.几的电流  吹下显卡吧  应该会好的

网友:
   显卡吧  不过这个几个的显卡伤不起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

网友:
e40显卡坏的很多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!

网友:
AMD的还是INTEL  看这个电流   估计是AMD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