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 hd 开机几秒 掉电压 不亮

楼主(2015-01-08):
双敏 hd6770 显卡  开机 几秒后无电压  这几秒能 量到 gpu 电压 1.23v   显存 1.53v 大概3-5秒 就没电了  不拔点显卡 主板 能从 集显启动,进系统找不到独立显卡 !!!此卡 gpu 电压是up1610p    显存电源是  rt8120a 才接触显卡维修 请大家 多指教!

网友:
显卡有短路漏电的处所。

网友:
谢谢 回复 刚看了下 是 散热没装到位 ,重上一下 现在有电压了 一分钟都还有电压 稳定了 gpu 1.2v  显存1.5v  还是不亮 也不报警   有量了 27K 晶振 2端 电压 一样 都是1.56 V 不懂了

网友(2016-04-11):
谁知道UP1610P可以用什么代换??

网友:
我也在找UP1610P的芯片,

网友A(2017-02-20):
我也想知道UP1610P的代换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想知道UP1610P的代换型号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search.p ... =yes&kw=UP1610P暂时论坛没有找到代换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