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V415

楼主(2015-01-08):
手上有一三星RV415版号:BA41-01534A的板子,不能关机(关机之后屏黑了,电流停到0.3,各大电压都正常,功能测试一切正常,换过南桥,EC刷过BIOS 还是不行啊,有谁遇到过,

补充内容 (2015-1-9 09:57):
这板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,一般第一次都可以开机的,不开机的时候仔细量过(电流0.35),各电压都正常,就是ECBIOS工作不正常,没有波形了··谁遇到过

网友A:
电流到 0.3  关机后待机高

可以从上电时序反推 到关机

网友:
关机后电流停到0.3A,查查是哪个供电没断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到 0.3  关机后待机高

可以从上电时序反推 到关机

O``好的 多谢版主指点!

网友B:
是不是北桥有空焊

网友:
修复了吗?分享一下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北桥有空焊

此板是板载AMD cpu,南桥006的!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块啊

网友:
客户 放了几个月没用 拿出来就不开机 电流0.3左右不动了  各个电压都正常  我也刷了两个BIOS了 都一样

网友:
我的 干了CPU  好了  200大洋到手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