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数据恢复 求指教

楼主(2015-01-08):
U盘能够正常安装驱动,但是打开提示 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。

这种问题是驱动器检测器没有检测到,我加焊了芯片问题还是依旧,像这样的问题怎么恢复数据?

网友:
你连驱动都装不上还谈恢复

思维在这里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出现这样的提示一般
1、存储芯片有问题,因为控制芯片在工作,而检测不到存储芯片,故有此提示。

2、主控制芯片出现了故障,也会提示“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”。

网友:
U盘上有没有晶振?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好,也遇到过印版短线的,把颗粒换板读出来了,然后把主控换过去也好着。

网友A:
专业数据恢复公司的做法是,取下FLASH芯片,直接读取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专业数据恢复公司的做法是,取下FLASH芯片,直接读取。

噢,FLASH芯片可以靠什么工具读取?

网友:
交给专业数据工资搞比较可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噢,FLASH芯片可以靠什么工具读取?

pc3000 for flash

网友:
如果不是恢复数据只能量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