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精盾本本 开机时序或是检测电路吧,插电自动上电开机

楼主(2015-01-08):
今天接到一台神舟精盾K480N-i7  HM76芯片组 的本子,上次拿过来进水,插电不开机我让放着客户急没修拿走了。今天带过来说是放这修。电池拔掉一插电自动上电开机了 进系统都没问题。关机后拔掉插头 重插上又是自动上电开机。但是受按键板控制可关机 开机。但是只要拔掉插头重插上就又是自动上电。有在网卡芯片附近进水后生成的霉类东西 洗掉后还是一个样子,干脆把网卡芯片摘了 也是一个情况 插电就自动上电开机。EC型号 NPCE795LA0DXC 。这个机器的电路图根本找不到。找EC的PDF 看 也找不到哪里不对。没思路了。把电池插上 插电又是自动开机了。用按键板关了 不拔电 也不开机了 充电指示也是正常的。用按键板开关机都是正常的。不拔电池 拔插电源插头都是正常的(不自动上电)。然后拔掉电池,插适配器还是自动开机、插上电池插适配器第一次还是自动上电,用按键板关了再开又是正常的。只要不拔电池就都是正常的。该不是这个机器非要检测到电池 才正常开关机?不是吧 这么多年没遇到过呀?不解、求助中

网友:
看看开机按钮的电压呢。

网友:
CMOS电池有电吗?或者是BIOS问题。

网友:
COMS 电池 都正常,按键板电压正常。和EC95脚相连

网友(2019-10-01):
我有一台也是 ?搞不懂

网友:
哦那个啊华硕代工的,随缘修吧,就腐蚀多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