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msm3n61l用3代内存反复重启!用2代内存正常!

楼主(2015-01-08):
接到一台式机!铭瑄msm3n61l,是3代和2代内存都能插的!故障现象是用3代内存检测卡跑到E9,然后嘀的一声就重启!如此反复!用2代内存就能正常开机!

哪位大师能告诉我这是那里问题呀?

补充内容 (2015-1-9 22:25):
补充一下,板子修好了!上传了BIOS,刷完后要进BIOS改一下MAC,要不上不去网!下边的网址是官网的说明!  http://www.maxsun.com.cn/show.php?contentid=2040 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!感谢迅维!

网友:
BIOS该升级了

网友A:
一是升级BIOS,二是内存要1333一面2G那种才行

网友:
主板是通过系统总线识别内存是几代的!检查系统总线及刷BIOS。

网友:
刷下BIOS 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刷BIOS 还有现在的三代内存有的主板点不亮

网友:
三代内存频率太高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是升级BIOS,二是内存要1333一面2G那种才行

跟内存好像没关系,这内存我试过好的,而且原来人家也是这么用的!

网友:
有这板子DDR3的BIOS吗?给一个呗!谢谢哈!好像网上搜不到,就有进系统升级的程序!

网友B:
刷程序试试看,不行换个1066或者1333的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是升级BIOS,二是内存要1333一面2G那种才行

哥们!给个msm3n61l DDR3的BIOS呗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一是升级BIOS,二是内存要1333一面2G那种才行

再问个事儿:这两个BIOS芯片里的程序一样吗?调换位置焊接上行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程序试试看,不行换个1066或者1333的内存

内存换了,没咋地!还那样!看样子想完美修好只能先刷BIOS了!
可我找不到呀!你有吗?帮我找找呗!

网友:
估计是频率不支持,也许换一个内存就行

网友D:
楼主,你先换内存,多找几个试试,不行就刷BIOS

网友:
这个有俩个原因     第一是ddr3   BIOS文件破损     第二就是你上的CPU是否支持三代      排除这俩 这板子就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再问个事儿:这两个BIOS芯片里的程序一样吗?调换位置焊接上行吗?

一样的。2个都是相同的,我以前以为不一样,有个好的主板我试过了,对换和刷相同的BIOS都可以用的

网友:
3代的频率不同吧或是BIOS升级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,回馈一下

网友:
检查系统总线及刷BIOS。

网友:
DDR3 跟 DDR2 双内存,bios刷一下,有两颗bios 一个DDR2的BIOS 一个DDR3biso 两者bios不能互换!!!!

网友:
只能单独刷ddr3的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你先换内存,多找几个试试,不行就刷BIOS

华仔!不骗你真不是内存的事儿!客户的姑娘拆CPU风扇来的,估计是是把主板电到了!

网友:
告诉大家一声!哥们在大家的帮助下把主板修好了!下载的.exe的BIOS解压缩后里边的那个1M的文件用编程器写进去就亮了!
可系统起来后才发现还有个问题,上不去网!有发送没有收到!下载了官网的网卡驱动装上也不行!
用2代内存进系统就能上网!还挺正常!
后来想起以前见过刷完BIOS要重写MAC的主板!往主板上一看才发现这网卡芯片附近还真没有ROM,在网上搜了搜有个朋友说官网有介绍填MAC的,进官网一看,嘿,还真有!
http://www.maxsun.com.cn/show.php?contentid=2040
一步一步的一调还真好了!
感谢大家,感谢迅维!谢谢...啊........
顺便把BIOS传上来给大家!

M3N61L_ddr3 ok.rar

亲自测试绝对OK

网友E:
3代内存电路有问题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代内存电路有问题!!!

呵呵,小明哥哥,我是大明哥哥!您没把帖子看完或许是马虎了没仔细看!大明哥哥我把这板子修好了!
接到手我第一步就仔细看过板子了!没有断线,各组电压和数据都看了木有问题的!最后找了个维修的哥们重刷了BIOS它就亮了,后来发现上不了网,研究了一会儿也被我搞定了!大明哥还行吧?
测试了半天,啥问题都没有了!昨天给客户送去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