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15-01-08):
1.电流上到0.8a后有3次跳变
2,量测bios pin 2 pin 5有3次跳变
3量测内存smbclk smbdata有2次跳变(是不是表示过内存)
以上情形都能确认软启动完成吗?

网友:
我是唯心主义者! 不见实事不认帐。你这三点不能完全确认软启动已完成。

网友:
只有主板判定确实比较麻烦
可以测下 EDID 结合你列出的综合判定

网友:
软启动是个很笼统的说法。如果只是看有没有点亮直接量屏接口EDID即可。不过索尼例外,索尼是固定分辨率输出,没有EDID。

网友:
一般的机型可以这样理解

网友:
我感觉主要测试屏接口那EID

网友:
并不能完全确定

网友:
启动到什么程度,叫软起成功呢?有时候屏幕都显示了,但是卡死了,这是软起成功了吗?

网友:
不确定,最好接上屏,一切要看实际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