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+Alt+Del to restart

楼主(2015-01-08):
         相信这种问题大家都遇到过,只是想请教高手,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,还有一种现象就是ghost后再重启,是个j在闪。这两种问题有一种共同的的解决办法,就是用安装版的光盘可以顺利装好系统。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有高手深入研究过没?到今天遇到这台机子,这种情况不下5次了,都得用安装版解决,关键是驱动啊,都得下载安装。一个系统比ghost的多两三倍的时间。感觉能找出真正的原因比较好。
           补充一下,硬盘是好的,线是好的,主板也是好的,一般都能想到的修复mbr,重新分区什么的都肯定不起作用。

网友:
只要能掌握处理方法就不错了!软件这东西不是人人都能掌控的。

网友:
软件问题,病毒呀!!要不就是硬盘坏了!!

网友:
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+Alt+Del to restart 一个硬盘读错误发生了,按      重启。这个是硬件故障吧,遇到提示这个的都是盘坏。

网友A:
出现这种问题,用PM分区工具分区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出现这种问题,用PM分区工具分区就行了

那行,我今天试试,如果能修复,我再补充回复。

网友:
我的台式电脑也有,调一下硬盘模式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