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

楼主(2015-01-08):
手上有个七喜电源,用SG6105ADZ代替LM339和TL494, 短接黑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,不知道哪里被保护了,请大神指点应该望哪里查,越具体越好,谢谢啦!!

网友A:
用SG6105ADZ代替LM339和TL494?你是怎么做到的?

网友:
同问,如果是电路大改,那感觉没什么必要,因为494和339随处可以拆,何况电源也便宜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SG6105ADZ代替LM339和TL494?你是怎么做到的?

怪我没说清楚,这个电源本身是用SG6105AZD,没有LM339和TL494,我通上电不插不插风扇,各组电压输出都有,插上风扇就一转就停,实在摸不着头脑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用6105来做pwm的电源?传个paper供你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怪我没说清楚,这个电源本身是用SG6105AZD,没有LM339和TL494,我通上电不插不插风扇,各组电压输出都有 ...

换个风扇啊~!

网友:
应该检查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性能是否正常或者直接换新的看如何?

网友:
换了,也是不行,该查什么地方呢?

网友:
是不是智能风扇转速控制电路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