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6S 遇大难题 高手进

楼主(2015-01-08):
HP4416S 拿过来是开机黑屏 热下北桥能显示,而是上BGA加焊了  成功装机  测试 客户是XP系统 进度条过去 正要显示鼠标键头,出欢迎光临画面时掉电,怀疑是系统问题,进PE装系统 没想到 进03PE也是一样 进度条过去马上掉电  而是进08PE  出现重启,没办法了 用安装版 纯净版都试过了,不是蓝屏报错就是蓝屏重启,只好再修硬件  换了一个新北桥 还是一样 换了CPU  内存 硬盘  取了读卡器芯片 还是一样  上网查  好多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 同样的机子同样的掉电   但都没有解决  求高手支招。我受不了了 。。应该是通病

网友:
这个故障没有遇上,帮不了你,

网友:
可能是BIOS的问题,去刷下。

网友A:
这台4416S搞会搞死人的,北桥坏得很多,CPU又有问题,加上报价又报得不高

网友:
可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B:
哎,以前也碰到没弄好,给客户换版了

网友:
哦 忘了说了  BIOS刷过 一次   那再换个刷下

网友:
呵呵  是啊  这机子一拆就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台4416S搞会搞死人的,北桥坏得很多,CPU又有问题,加上报价又报得不高

恩 是啊  这机子还一拆就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哎,以前也碰到没弄好,给客户换版了

是啊 修了三天了 还不行 我也要求客户换板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铜管 温度高导致的?

网友:
这个机器衡南高

网友D:
会不会是北桥和铜管之间接触不良

网友:
还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不会是北桥和铜管之间接触不良

散热不要怀疑  停在进度条前选择启动方式(安全模式,最后一次正确启动,正常启动)那个界面一天都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看下各路供电有没有会不会平滑        做北桥好了有可能只是个假象   或许是某个零部件被加热了后好了

网友:
楼主换CPU试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 修了三天了 还不行 我也要求客户换板了

三天了还有什么搞头  早该报换板

网友:
掉电,用示波器测波波啊!

网友:
修板搞3天常有的事.....啥时候我也能秒杀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