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没人遇到过的问题, 求大神解答.

楼主(2015-01-08):
手上有一台thinkpad E420 机器能正常使用. 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. 单用电池时触摸板能用, 但反应超迟钝.很难一次移到准确位置. 只要插上适配器就恢复正常.就算插上适配器不通电, 触摸板也正常.驱动各种都试过了没用.求大神解答疑惑.

补充内容 (2015-1-9 19:37):
机器拿来原本问题是无集显电压.是供电IC坏了. 换了就好了.  拨掉键盘试过了也是一样.机器无进水,测试发现用手摸着电源头的地就不会反映迟钝.

网友A:
你这个是什么怪毛病。。。换触摸板试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进水,进水的机子什么奇怪问题都有可能

网友:
你如果怀疑触摸板 你就下拔掉触摸板再上电池看下

网友B:
摇杆好不好用  把键盘拔掉试试看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待看结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什么怪毛病。。。换触摸板试

触摸板肯定是好的. 只是单用电池的情况下才反映迟钝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摇杆好不好用  把键盘拔掉试试看

指点杆使用正常. 别的都没有问题.

网友:
可能是触摸板下面 没有搞贴纸呀  你放点贴纸试试   隔离一下

网友:
我也没遇见这样的问题  好奇怪呀

网友:
没碰到,修好了说下

网友D:
触摸板接地不良吧!~接地不良时易受杂波干扰。

网友E:
这个应该是电池供电不良造成的,以前碰到过是外接电源这样的,电池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应该是电池供电不良造成的,以前碰到过是外接电源这样的,电池正常的

赞同这个说法

网友D:
楼主说了,就算插上适配器不通电, 触摸板也正常的。此时只是电池供电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触摸板肯定是好的. 只是单用电池的情况下才反映迟钝.

楼主这个问题的确很神奇,鄙人想不出有什么可能性了,期待你的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触摸板肯定是好的. 只是单用电池的情况下才反映迟钝.

如果有条件可以换电池试

网友:
测下用电池的时候触摸板供电够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说了,就算插上适配器不通电, 触摸板也正常的。此时只是电池供电啊。

我的意思是说我碰到过的是外接,楼主肯定是单独电池供电的时候滤波不良造成的,这是思路不是解决方案

网友:
我也建议楼主  单插电池的时候检查下触摸板的电压 和信号 有没有杂波   插上适配器后在量测下

网友(2015-02-07):
只要用手掌大面积放在掌拖上触摸板就正常.

网友:
没见过 这种毛病啊

网友:
换大电容时把3VSUS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触摸板接地不良吧!~接地不良时易受杂波干扰。
高超的技术

网友:
会不会键盘影响的?

网友:
供电IC坏了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试试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