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笔记本芯片的问题!

楼主(2015-01-08):
新手,刚接触笔记本芯片级,弱弱问下各位师兄,笔记本上系统供电芯片和待机芯片是不是同一个?如果不是,如何区分?

网友A:
供电芯片,你先学习一下主板供电结构就知道了,待机芯片笔记本叫EC,就是台式机主板IO,  EC功能多了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芯片,你先学习一下主板供电结构就知道了,待机芯片笔记本叫EC,就是台式机主板IO,  EC功能多了一点

师兄,如果我没搞错的话,EC应该是开机芯片吧?

网友:
你是对的,是我搞错了,不好意思

网友:
系统供电芯片通常是讲的产生待机3v5v的芯片,系统供电芯片和待机芯片是一回事。EC参与触发,管开机、休眠,键盘鼠标等很多功能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维修中没必要纠结这些,只要熟悉了上电时序就OK了

网友:
EC的类型有哪些呢?

网友:
多谢各位,学习了……

网友:
这些 应该能查的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