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不开机求帮忙

楼主(2015-01-08):
pq35要怎么样导通。-VAOFF  ,DC/-C这两个要有电压吗。

网友A:
首先图纸有误!PQ35内附二极管方向画错。要使其导通-VAOFF为高电平,DC/-C为低电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图纸有误!PQ35内附二极管方向画错。要使其导通-VAOFF为高电平,DC/-C为低电平。

哪里花错了不就是那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图纸有误!PQ35内附二极管方向画错。要使其导通-VAOFF为高电平,DC/-C为低电平。

没觉得PQ35二极管方向有花反啊,不过那两个条件分析是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里花错了不就是那样的?

网友:
这样才对的!

网友:
-VAOFF正常电压为多少,现在没电呀怎么产生啊

网友C:
-VAOFF怎么产生的正常电压多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-VAOFF怎么产生的正常电压多少

从图中可见,只要PQ50截止就可以了!-VAOFF的电压则是由VA+到PQ2B的3、2脚,再到PQ50的D极。

网友D:
原楼主中的体二极管方向是正常的,你标的是错误的。N沟道管时体二极管正端向时S极  P沟道管时体二极管正端向D极。想要PQ35导通,PQ2B必须要截止(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)

网友E:
你看下这图的Q13,与楼主的图第一个管子接法有什么区别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原楼主中的体二极管方向是正常的,你标的是错误的。N沟道管时体二极管正端向时S极  P沟道管时体二极管正 ...

你说得很对!但我觉得你好象并不知道此PQ35到底是P沟道还是N沟道的管子吧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你看下这图的Q13,与楼主的图第一个管子接法有什么区别

是呀!你该睁大眼睛看看有何区别了!实在不行你就用放大镜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图中可见,只要PQ50截止就可以了!-VAOFF的电压则是由VA+到PQ2B的3、2脚,再到PQ50的D极。

-VAOFF现在没电压,pq2就3脚和4脚有电压其他脚没电压,会是哪里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得很对!但我觉得你好象并不知道此PQ35到底是P沟道还是N沟道的管子吧?

PQ35是P沟道管子,内部箭头向G的是N道   相反的是P道]  这一点我还是了解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原楼主中的体二极管方向是正常的,你标的是错误的。N沟道管时体二极管正端向时S极  P沟道管时体二极管正 ...

你也睁大眼睛看看吧!图中哪有“PQ28”?“2B”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也睁大眼睛看看吧!图中哪有“PQ28”?“2B”!

是没有放大看不准的失误。何况截图就两只管,知道是它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呀!你该睁大眼睛看看有何区别了!实在不行你就用放大镜吧!

你说话好难听,我看没区别,也认为不可能2附图都画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也睁大眼睛看看吧!图中哪有“PQ28”?“2B”!

对错是其次,大家都是学习,你说话太难听了

网友:
我没见过P管S-D有值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