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坛子里有修IMAC一体机的高手吗?急需维修

楼主(2015-01-08):
     情况是这样:一台苹果一体机型号为A1419,进不了系统,过LOGO黑屏,装系统也一样,不引导光盘跟U盘,无论什么版本的系统都是过LOGO黑屏,没有任何字符显示,原因是因为客户家的空调水从屏上方的缝隙进去的,但是拆机后除了缝隙处有水渍外,其他地方没有任何进液的地方,CPU (CPU是1155针的) 硬盘 内存通通换过了,除了主板和屏没换,现在就是怎么折腾都装不了系统,网络恢复时间走完就卡菊花,用U盘装苹果系统也是卡菊花,装WIN7直接不引导U盘黑屏,现在我怀疑是硬件问题,(只有屏跟主板没换,)有高手遇到这问题的请指教或者维修也行

网友A:
过LOGO黑屏是不是挡外设呀?各接口有没有进水的。主要是些小件有没有腐蚀漏电的。

网友:
表示还没修过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借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过LOGO黑屏是不是挡外设呀?各接口有没有进水的。主要是些小件有没有腐蚀漏电的。

我也怀疑过,就是顶部的摄像头有嫌疑,但是我拔掉摄像头的排线也还是一样,苹果的是不是缺任何一件外设都会黑屏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