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笔记本不开机

楼主(2015-01-08):
待机芯片发烫 tp51247a  7脚LDO电压输出只有2.5对地阻值正常,其他脚电压正常,待机芯片换过,会是哪里的问题了。是不是LDO输出短路,

网友:
待机芯片换过了7脚LDO电压输出还是只有2.5V吗?查LDO输出短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