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上电掉电

楼主(2015-01-08):
机器型号:联想E49 intel独显
版号:11310-1 LSS-1 mb
故障:上电掉电
先上两张裸板图片:

维修过程:1.拆机先打各大电感的阻值,未发现异常
                2.上电测试会掉电,但把内存拔掉就不掉电了
                3.既然跟内存有关,就先测下内存的波形吧,如图:有四次跳变,表示过内存了,那问题就出现在跑码的过程中了

             4.遇到这种故障我一般先刷BIOS在说,找个BIOS刷上不掉电了

             5.上个内存工作的波形

   6.感觉应该亮机了,接屏测试如图

经测试功能正常,新手发帖不易,各位看官给加个分吧,穷啊,

网友:
不错,示波器用的不错,理论也可以

网友A:
楼主这么说  理论在哪里,过内存了能说明bios有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么说  理论在哪里,过内存了能说明bios有问题吗

bios有问题是导致过内存掉电的原因之一,不能说过内存BIOS就一定有问题,可能我的表述有误吧

网友:
bios 确实很容易坏。。。

网友:
尝试刷BIOS先,不行就拆网卡芯片,再不行就更换桥,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哎,就是不会用示波器,悲哀啊

网友B:
LZ,第一张SM波形是时钟的还是数据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,第一张SM波形是时钟的还是数据的??

202脚,时钟的

网友:
BIOS出现问题好很多呀

网友:
楼主掉电的时候电流到多少啊!

网友:
BIOS的可能要大些

网友:
杀个boss 没什么风险 一般不确定我就先刷boss

网友:
楼主掉电的时候多少了

网友:
过内存掉电一般不是先查有无集显供电吗

网友:
本本BIOS确实易坏,我也有这个习惯,没思路的时候喜欢刷刷BIOS先

网友:
不查内存不掉电,装上就掉,刷BIOS解决。擦 和我上次修的一个联想的故障一模一样

网友:
真是无奇不有啊!

网友:
不错一次到位就搞定啊

网友:
经验来说应该刷bios 跑码过程中被中断,可以怀疑是程序配置不正确导致的

网友:
发个你测试好的BIOS呀

网友:
这就是论坛的强大 如果你不上论坛 再加上前辈们不把这些经验放在论坛 第一次修此机器 你会怎么修? 甚至都无法修复都有可能

网友:
这机子BIOS总出稀奇问题

网友:
这种时候Bios怎么刷

网友:
问一个很傻子的问题,BISO一般是怎么坏的

网友(2015-04-07):
这个钱好赚啊,呵!

网友:
修的赶紧利落,算是秒杀

网友:
我遇见过几台索尼的机子也是这问题

网友:
我正好修到 这个机器 ,不知道 我的会不会好呢

网友:
BIOS问题引起的问题种种啊

网友:
这机子BIOS确实爱坏

网友:
有一样的,看来有可能是通病,也可能是BIOS有问题过了内存才表现出来,不奇怪呢

网友:
来自: 浙江宁波
学习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BIOS引电掉电的不少

网友:
小弟我很多機型到手後第一件事 就是先刷BIOS 還是不行在來抓後續問題

网友:
会用示波器还是厉害

网友:
楼主的波形图很有参考价值

网友:
bios 坏的多。

网友:
楼主示波器 用的真心不错。。呵呵

网友:
条件都满足了   就刷BIOS了

网友(2015-05-10):
我这里有台接上内存到0.8左右掉电重启,不接内存不掉电0.6左右,报警

网友:
泰克哦,土豪啊.

网友:
BIOS 共享下啊,谢谢了

网友:
高手 示波器用的好

网友C:
怎么你们的示波器都用的这么好呢,可怜我啊,不过楼主修的真心不错,加分支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怎么你们的示波器都用的这么好呢,可怜我啊,不过楼主修的真心不错,加分支持

全哥,你好歹也是版主哎,这么也来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全哥,你好歹也是版主哎,这么也来灌水

我这是灌水吗,本来就是不怎么会用啊

网友:
一次BIOS就刷好,楼主人品真好

网友:
blos还会引起掉电,学习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,继续努力

网友:
我连示波器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

网友:
不查内存不掉电,装上就掉,刷BIOS解决

网友:
有理论做依据的秒杀.

网友:
我碰到一台CQ43老掉电也是不知道能弄好不

网友(2015-07-18):
bios功能确实挺强大的,确实没思路先刷bios试试,说不定就好了呢哈哈

网友:
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,,很赞

网友:
接内存1.2安断电,不接内存0.9安不断电,刷过BIOS还是一样

网友:
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啊

网友:
以后遇到先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