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ASUS VW193D-B 插屏线不亮机

楼主(2015-01-08):
这两天遇到2台这个型号的机子,一个是电源板5V 12V和驱动板3.3V 1.8电压都正常电源指示灯就是不亮,后刷驱动程序修完一台,今天又遇到一台又是电源灯都不亮以为同样的故障·······后来拆机后把电源板那下来目测没有电容鼓包,测量发现输出12V和5V都正常···就外上灯管加驱动板测试灯管可以亮,后装回去测试本身机子的灯管也是可以亮的,心想什么原因呢············郁闷中···后来把屏线插上问题出现电源灯和灯管又不亮了....拔下屏线正常又正常·····心想难道逻辑板短路了。。一翻测量没发现有什么问题,其了怪了·····后来打打驱动板原件阻值没有异常,便把屏线插上再试还是一样·········开始没有想到,在网上搜有的说屏短路了 有的说驱动板 有的说电源板什么负载供电不足导致····于是再次插电上屏线试还是一样 就直接测电源板电压嗯·····发现5V被拉低了··后来打电话问了下高手,它说1.先把后级电解电容全换了 2.改了IC···· 后来把电容换了后插电电源指示灯亮了激动啊···此问题就修复了。。没什么技术含量··希望大家别喷,以后大家遇到的可以参考下。图片拍了不知道是不是手机USB口坏了连不到电脑。所以上不了啦·····

网友:
应该5v滤波电容的事吧

网友:
是啊····当时看到电容都是挺好的,没想到这一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