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hp envy 17重装系统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08):
收了一台hp envy 17 型号 17-3002ef 重装系统,机子本身也是win7的系统。  可是每次重装系统都卡在"更新注册表"那里,硬盘测试过了没有问题,换了一个新硬盘安装也一样。 没办法试着把硬盘换另一台不同型号的hp机子上装完系统再放到这机子上,开机就卡在windows图标正在启动那里。我是用u盘安装的,还特意刻了一个光盘装都是一样的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。

刚才换了一个160g的硬盘装结果就装好了,但是原配是1T的硬盘啊,之前用500g的硬盘也不行,这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一下,不行就是主板的事

网友A:
刷BIOS试试,本人遇到过,但不是这个型号的

网友B:
是不是win7 64位的?我碰到过一台联想台式机情况跟你的很类似,也是装win7 64位系统时中间卡死,用ghost的话启动的时候卡死。在网上搜了一下,只有一篇文章有点价值,说是硬盘的分区结构被disk genius之类的软件破坏,需要用dm低级格式化;我因为硬盘上有太多数据不能格式化,换了一块同样不能装系统的硬盘用DM低格了一下,最后还是不行。你可以试一试用dm低格硬盘,或者考虑重新刷个bios。我的台式机因为是品牌机,找不来bios最后就放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win7 64位的?我碰到过一台联想台式机情况跟你的很类似,也是装win7 64位系统时中间卡死,用ghost的 ...

恩我装的win7 64位的。可是我换过了一个全新的500g硬盘进去装也是一样的现象, 就只有用160g的硬盘装可以过的去, 楼上有说是内存的问题,我先换内存试试看 不行就只能刷个bios看看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试试,本人遇到过,但不是这个型号的

也是hp的机子吗   恩   没办法只能找个bios刷刷看了    不然人家1t的硬盘  我不能给换成160g哈

网友:
这样蛋疼的问题还真是没遇到过哦

网友D:
上次装的是标配win8的win7怎么也装不了,头疼死了,换硬盘才能装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次装的是标配win8的win7怎么也装不了,头疼死了,换硬盘才能装上

问题是我这个换了全新的500g硬盘也装不上去, 有旧的西数160g黑盘可以装, 我就纳闷了不知道什么情况

网友E:
楼主这个可以刷BIOS试下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是hp的机子吗   恩   没办法只能找个bios刷刷看了    不然人家1t的硬盘  我不能给换成160g哈

对,是HP ENVY-4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这个可以刷BIOS试下哟

哎 找不到这个机子的bios,*宝上面也没找到。 还想着只能给客人换个160g的硬盘装了   结果发现还有一个问题  没有声音   这个机子太搞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