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》》小修明基R45 触发掉电自动上电

楼主(2015-01-08):
机器型号:BENQ R45
主板版号:
机器故障:开机自动触发到 0.3左右掉电之后自动上电 如此重复
主板状态:板子属于 二修 不过也算是一修 上家只是简单的换了开关
          没有恶意破坏(感谢下一修人员)
维修过程:
       这个板子和海尔T68的板极其相似,板子是ASUS代工的 ,虽然市面上没有图纸
不过还有点位图 (论坛有) ,只有点图也就够修机器了。(总比一些什么资料都没有的ASUS好修……)

自动上电到0.3掉电可以再上电,如此重复 ,基本排除过流短路保护引起的掉电。
习惯性的测了下待机 3V 5V电感,在掉电的时候也掉(这个用表能测到,不需要示波器
继续测待机芯片PS51020 的开启 也在跳变

ASUS 掉电 自然会想到FORCE_OFF# ,让机器不掉电自然也就水到渠成,好修多了。

在这里说下不同思路的入手维修简单过程
一 ;找论坛相关案列。

遇板不急有迅维
搜寻案列获启迪
曾经修好无数机
一半功劳归这里

也许是好多朋友的心声,在这里给迅维个 赞!……
收获见图

可此版和案列故障点不一样

; 简单思路
既然是待机电压,待机电压的开启ENBL都在跳变,而开启受控于EC ,莫非是EC执行了EC_RST#
按此思路 去掉相关对EC_RST#的影响 ,同时去掉了对ENBL(待机开启)的影响。
下图中二极管

之后开机不会掉电,再继续寻找问题点即可。
此方法相对有点复杂,不过在维修中属于顺势思维,理解简单。

三:常规思路:
上文提到 FORCE_OFF# 继续追查 因为没有图纸,需要灵活运用点图。
这个FORCE_OFF#的产生可以完全参考下面这个线路设计
附上简单图 ,不理解的慢慢看下就懂了。
既然知道原理就可以去掉FORCE_OFF#对掉电的影响
去掉FORCE_off
该板子去掉
去掉后不掉电,修之。
;示波器
掉电自然大家都会想到示波器,
这板子也可以尝试下
双表笔测试不说了……
单表笔测试 ,当测试到 1.2V的电感后级的时候。
看着总是异常
简单排查芯片工作条件和后级等 更换MAX8743
再次测试

之后上电接屏——
至此维修基本结束。
在这里只是对这个板子的一个维修探讨
up

[fly]看过的路过的记得支持下[/fly]

[fly]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生意兴隆 技术增进 幸福安康 [/fly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天意

 会员11642022元2022-12-21 17:33

网友:
8743是一个产生两路供电的芯片, 是内存还是桥供电不稳定?

网友:
高手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 按套路来

网友:
没有图纸的板子修起来就是有点图也不好修

网友:
华硕不出图纸是很差劲的。现在别人问我啥本子好?我只说句:华硕的现在质量是最差的。

网友A:
图纸加点位图再加示波器 楼主修这个本子不嫌太麻烦了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纸加点位图再加示波器 楼主修这个本子不嫌太麻烦了嘛?

仅是一维修探讨和发帖分析 实际维修 2小时基本就收工了……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,文章很好看,还有照片,加分必须的啊

网友:
想加分加不了,不知咋回事

网友B:
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芯片坏的  我看那波形 电压有出来  那波形貌似过流的感觉!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的话有没有1.2V出来呢?

网友:
还是没看懂,怎么判断8743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芯片坏的  我看那波形 电压有出来  那波形貌似过流的感觉!

断开后级 排除 L C MOS等最后更换了芯片OK

网友:
楼主是以不同的思路处理同一种故障现象吗?动过的元器件不同啊!

网友:
请问下如果把电感后级翘起了还会产生供电么?真心求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怎么看出来是芯片坏的  我看那波形 电压有出来  那波形貌似过流的感觉!

过压了吧。第一张图一格是5V。第二第正常后一格是1V

网友:
Enable input. A high level logic on this pin enables both VRs.

网友:
max8742是待机芯片码?

网友:
楼主一看那波形就知道是芯片问题,太强悍了吧

网友:
学习了,没注意华硕要检查那个信号,收藏下

网友:
示波器真的是修机神器,尤其争对掉电

网友:
大伙都在用示波器修,了。。还好,我跟的上。。我也用示波器修

网友:
高手的区别在于总是抓住关键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