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G41C+卡LOGO求助

楼主(2015-01-08):
一片昂达G41C+的主板,起先故障时供电不正常,修好了内存供电后,桥供电又不正常,继续修好,修好后亮机,本以为没问题了,装上硬盘发现卡LOGO,除了F11有点变化,其他的都没任何反应,BIOS也进不了,BIOS刷了2个,无果,换了4个CPU,无果,求问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把外设拆了,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度娘搜下那堆英文啥意思。正常现象的话可以换个桥试试

网友A:
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,拆网卡,声卡,查USB接口等。看屏幕显示好象是内存方面的问题,换内存试机了吗?

网友B:
仔细看右下角,昂达的板子开机自检会显示代码!!!就是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,拆网卡,声卡,查USB接口等。看屏幕显示好象是内存方面的问题,换内存试机了吗 ...

内存2代3代都有换过

网友:
外设引起的故障居多

网友:
BIOS刷过了,应该是外设或者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看屏幕显示还是很像BIOS问题。

网友:
刷BIOS,换南桥

网友C:
这种现象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硬盘在自检不过呢?楼主你不插硬盘试一下,或者换一下内存试一下

网友:
外设的问题多一些,看提示。

网友:
南桥坏了的问题多些

网友D:
是不是USB外设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现象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硬盘在自检不过呢?楼主你不插硬盘试一下,或者换一下内存试一下

裸板也是一样,进不了BIOS,网卡,声卡拔了也一样,估计南桥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USB外设问题

一样,该做的都做了,估计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种现象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硬盘在自检不过呢?楼主你不插硬盘试一下,或者换一下内存试一下

都做了,裸板,外设都拆了,不行

网友:
是不是不认硬盘或光驱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都做了,裸板,外设都拆了,不行

楼主你在仔细的检查一遍,把SATA接口,还有SATA接口的数据线打一下阻值,要是正常的话,就只能换南桥了

网友:
只能加焊一下南桥试试不行就得换了

网友:
这个提示,硬盘没坏,直接换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仔细看右下角,昂达的板子开机自检会显示代码!!!就是它

好像是4位的 和四位诊断卡显示一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