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(SAMSUNG)]
求助 三星屏 型号 ltn140at05 102 属于什么屏 屏参多少,接口是多少

楼主(2015-01-08):
求助 三星屏 型号 ltn140at05 102 属于什么屏,信号接口是edp的,还是 lvds的啊, 屏参多少,接口是多少的啊  数据线坏了,想用点屏的测试下,找不到屏线,原数据线接口只有1.8cm,目前感觉是30pin 单6的 怎么找这个屏线啊
原数据线接口

网友:
上万能的淘宝啊!

网友:
呵呵!兄弟。建议你把屏接口很清楚照一下。看屏线是比较难判断屏的信息的。知道了屏的接口信息利用这种屏线的插接方式就可以测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