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PP35L的高压板电流是多大

楼主(2015-01-08):
该机黑屏,测19伏,ON,ADJ等都正常,判断是高压板坏,从网上买了块通用型的高压板换上后屏幕可以点亮,但是亮度偏暗,亮度调节最大也不理想,测电流有800mA左右,不知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不匹配,请大家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有人可以帮到忙吗

网友:
与电流无关吧  亮度调节接错了吧

网友:
跟电压有关系,还是你电流是怎么测得, 哪个电流?

网友:
通用高压条,把 EN 和 ADJ 短接。  亮度不可调。   因为DELL 调节亮度不是通过电压来调节。是什么频率来调的。具体不记得了。

网友:
把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到高压板电源供电端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