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IBM X60装硬盘就不开机

楼主(2015-01-08):
朋友拿台IBM X60的机器,说是不开机,最近忙一直没顾得看,今天拿出来诶可以开机了,心里想这不是好的吗,就开着没管他,诶过一会看见机器怎么黑了,于是就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下灭了,接上电源还是一样,感觉哪里短路掉电,拆开机器,裸板诶,一切正常,于是装上硬盘,准备进系统试试的,嘿又不开了,拆掉硬盘又可以开机了,换个硬盘还是一样的,这真是奇怪了,请问下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,请指点下,谢谢

网友:
刷一下bios吧,不行就查一下硬盘供电电路,如果还不行就南桥了。

网友:
不是外伤吧?

网友:
刚看了个贴说刷BIOS好的  你试下

网友:
硬盘相关电路,桥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硬盘供电电路可能性大些,因为不装硬盘的话每次都可以开机,装硬盘了开机看到指示灯闪一下,风扇动一下就再也没反应了,断电拆掉硬盘就又可以开机,硬盘换过,所以觉得很奇怪

网友:
谢谢给位同仁的热心帮助,机器搞好了是VCC 5M   转VCC5B 的硬盘供电有问题,  图纸上代码是Q52 换了就好了,因为我测试开机的时候USB5V供电很正常,只有SATA 接口5V供电有波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