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75主板触发断电

楼主(2015-01-08):
         这主板的故障是触发断电,一个朋友的电脑坏了,看他半天没搞好就过去看了下,开机发现按内存报警,原来他把内存拔了,我叫他把内存插上去,按开机风扇都没转了,插上诊断卡,发现触发断电,万用表测量12V接地阻值短路,这步就直接可以判断上管短路,直接测量4个上管,PQ7上管短路,由于这版在保修期,我无权修吗,叫他送售后,没想到送售后回来后发现PQ7那相供电全被售后焊糊了,这售后的焊锡技术真的是实在太水了,真的对售后无语,如图。

佰诚科技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售后也有刚出徒的!见怪不怪了。

网友:
都有点不相信是售后干的活,是不是上家把板子拿给维修费很便宜的同行那儿修了,又拿回来的呀?
这板子坏的还挺蹊跷,开始内存报警,插上内存,12V短路了!

网友:
会不会不是你给了售后  售后又给别人修的啊  售后我还没有看见过出这样问题的  应该是售后给同行修的吧

网友A:
这活可不像售后干的!是不是上家把主板拿到价格很便宜的维修同行那儿修的呀!
这主板坏的也挺蹊跷的,先是内存报警,插内存,12V短路了!巧合吧!

网友:
测量12V接地阻值短路.楼主技术,熟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活可不像售后干的!是不是上家把主板拿到价格很便宜的维修同行那儿修的呀!
这主板坏的也挺蹊跷的,先是 ...

是啊,楼主能解释下为啥内存报警,插内存后12V短路了呢

网友:
售后技术也不一定就好

网友:
焊糊了不是重点,关键是修好了没有

网友:
售后的也 是分档次的,都是人干的活,总会有水平的高低。售后的地方主要是什么,那就是技术资料的支持,有一个总管,对每类故障都有较深的认识,然后分派任务给水平般般的人员去处理,就成这个样了。不要以为售后就很“”高屎“”

网友:
售后那些人不一定好技术,我都见过多次了。

网友:
地区代理售后垃圾的很

网友C:
可以肯定的说,没有发到厂家售后那边维修,只在某个维修铺修的

网友:
售后你懂的,,,,

网友D:
我看完 总觉得是灌水帖
第一 在插不插内存 你报警不报警这个我不追究 因为还没到 触发后 内存报警呢 (所以发帖技术含量很重要)
第二 既然是短路 那么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你说的不插内存风扇会转  插上内存就连转都不转了(为何不检查内存供电是否短路?    这是其一   其二短路会不触发 暂且不说你这内存追究原委.
第三 测量12V短路, 那么触发后 风扇会是动一下或转半圈以上停下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开机动作!
第四 既然发现开机不运作 你插诊断卡 就可以开机运作了吗 ?

灌水可以 但是你要学会灌水  我的分析如下:甭管在哪维修的 第一焊接完后 是否正常运作啦  第二 焊工是你栽赃给售后的 还是........第三 基础你要扎实点 不要破绽百出 ........... 像这种帖子 甭管焊接功夫好坏 你不该笑话人家 最起码我估计你还不如人家呢?因为 你的说词就是一个维修上最大的漏洞弊病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楼主能解释下为啥内存报警,插内存后12V短路了呢

我不知道,我一过去的时候看到内存报警,随后场效应管烧了。可能是他长期不上内存导致上管被击穿

网友:
15楼大哥相当给力   焊糊了 有可能是那边也有学徒呀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看完 总觉得是灌水帖
第一 在插不插内存 你报警不报警这个我不追究 因为还没到 触发后 内存报警呢 ( ...

是这样的 你好 ,,,,,我想你应该知道的,我一过去的时候,听到滴滴的声音,,他还对我说这电脑怎么滴滴,我对他说,内存都被你拔了,你开机肯定滴滴,你把内存插上去开机看下,内存插好后按开机键,没滴滴了,但是我发现USB灯亮但风扇都没转了,他说电源坏了吧,我说坏你妹啊,随后插上诊断卡,开机触发断电,既然开机触发断电,风扇没转,待机灯亮,这就很明显的12V供电问题,万用表测量12接地短路,很明显的上管有击穿,送售后回来后,,,售后焊得很水,图片你看得到的,也许是我有两年的芯片工厂级焊锡技术,觉得售后焊得太垃圾了,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,,此贴绝对真实,,,还有那个场效应管为什么被击穿,我也不知道,内存都滴滴报警,怎么突然击穿,有点怀疑他吧内存拔了一直让他滴滴报警才导致的击穿、。。你是做过这行的,,,我想你知道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肯定的说,没有发到厂家售后那边维修,只在某个维修铺修的

绝对真实贴,如有一句假话杀千刀,,看到我朋友在那搞坏电脑且好久没搞好,我就过去了,我过去都听到内存滴滴报警,插好内存后开机发现不报警了,显示器没亮,观看主板发现风扇没转,USB灯亮,既然风扇没转有待机,很明显的12V供电问题,插上诊断卡发现触发断电,我想,既然到了这步傻子也知道了,直接万用表打12V接地阻值看是否短路,短路后可以直接判断上管有击穿,,,由于我搞上们维修,也教学费学过修主板笔记本维修,也有两年的工厂级焊锡技术,随身背包有万用表和一些维修工具的,还有这的确是售后焊得,我是觉得焊得非常的水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是这样的 你好 ,,,,,我想你应该知道的,我一过去的时候,听到滴滴的声音,,他还对我说这电脑怎么滴 ...

就当你说的是真的 我问你 你是搞维修的不?  “还有那个场效应管为什么被击穿,我也不知道,内存都滴滴报警,怎么突然击穿,有点怀疑他吧内存拔了一直让他滴滴报警才导致的击穿、。。你是做过这行的,,,我想你知道吧”“     您既然不清楚这MOS管为何会击穿 但是你总该知道 这内存 不插会报警 这是你在去他之前听到的吧? 这就说明 此板之前未短路 而之后 你告诉他 加上内存 致使负载过重 导致上管被 击穿        这么我帮你解释如何?你觉得行不? 滴滴响上一年 他也不会烧上管 就是因为你说的加上内存后导致上管击穿 这么说 你同意不?      不同意的话可以与我对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当你说的是真的 我问你 你是搞维修的不?  “还有那个场效应管为什么被击穿,我也不知道,内存都滴滴 ...

你好,什么都不是绝对的,你说的也不是绝对的,我说的怀疑击穿也不是绝对的,首先是他电脑不显示,我那个朋友会一点,他就自己去搞,可能他把内存拔了忘了上上去导致一直报警,报警了很久后插上内存,随后MOS管击穿,MOS管一个ESD敏感器件,它本身的输入电阻很高,而栅-源极间电容又非常小,所以极易受外界电磁场或静电的感应而带电(少量电荷就可能在极间电容上形成相当高的电压(想想U=Q/C)将管子损坏),又因在静电较强的场合难于泄放电荷,容易引起静电击穿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