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LTM220M逻辑板问题请教大家

楼主(2015-01-08):
显示屏上一小半可以正常显示,下一半一时可以一时不行,基本下一半都是不花屏的
电压:F1   5V
3VDD   3.2V
VCOM 1 2 3 4 5 都是5.1V
DVDD   3.1V
AVDD    11V
VOFF   -8.6V
VON    33V
初次修屏请大家指教一下是哪里有问题

网友:
看电压基本正常,可能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修复率不是很大

网友:
看这些电压基本都正常的吧,是不是屏上的主芯片坏了或者屏的软排线有断的

网友:
好像DVDD 和VON电压不正常。

网友:
软排线 接触不良 屏报废了

网友:
像屏的问题,以前遇到过,直接报废

网友:
屏坏了 放弃吧

网友:
屏的问题换屏吧

网友:
电压都是正常的,屏坏了

网友:
是屏上的软排线虚焊  每个都按下试试   屏坏了 没得修了

网友:
vcom电压不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