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(Hisense)]
LED32K200逻辑板问题

楼主(2015-01-08):
有没有人修过这电视机 LED32K200 开机能显示但是是灰屏的,有没有人修过

网友:
查屏各供电电压。

网友:
进工厂模式调调试试!

网友:
刷MCU程序试试看

网友:
换程序 试试啊

网友:
测量逻辑板上的上屏电压多少?

网友:
是不是背光灯亮度不足啊?

网友:
看到屏幕上的菜单确定五月逻辑板。检查主板和LVDS电缆。

网友:
重新刷板,不行检查供电排线

网友:
查屏电路了

网友:
查了只有一个VCOM  0.8v不正常,跑线进了一个芯片MAX17126B换了还是一样,跑不出来了,不知道哪里问题

网友:
屏线重接一下无果吗?是逻辑板的问题可能多一些

网友:
逻辑版可能坏了,换新吧。

网友:
逻辑板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