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板号la-7011p不跑马求救

楼主(2015-01-09):
今天收到联想g460板号la-7011p开始是公共点短路修好,但是掉电,换cpu不掉电,现在的问题是电流跳是0.32-o.41-0.42-0.39-099-1.01停在那里,刷过bios和加焊过北桥,这个intel的桥。。求思路。。。

网友:
各供电电压出来了吗?

网友:
你CPU多大,

网友:
大短是电容坏 还是上管击穿 上管击的话 查查那组供电的供电IC

网友:
先抓一下ADS#  在看看SMBUS

网友:
集显供电处了吗

网友:
供电是正常的阿。抓了内存的smbdata 和smbdclk以图 这个波都正常下一步应该怎样。

网友:
这是跑到内存了吧

网友:
电流都1.多了,电压肯定都出来了,先抓一下ADS# 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