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50 独显进系统正常关机后要自动开机

楼主(2015-01-09):
N 4050 现像正常关机后。二三秒后。又会自动开机。有人遇到过吗。 这机子换过蓝桥。和EC 。问题还是一样。 、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   有时感觉关机关不完样。电流还有。。只要关机完成后就会从启。要吗,是关机还有电流电源灯亮。有遇到过的高手吗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BIOS啊 刷下试试

网友:
网卡去了看看吧

网友:
BIOS和网卡  昨天一台W350一样问题 放电竟然好了

网友:
换个内存试试

网友:
关机变重启 是不是ACPI方面问题啊

网友:
WAKE#这个信号去查查吧

网友:
如版主说的WAKE#信号

网友:
是不是重复?如果是,就是刷Bois

网友:
看下最简单的   拔掉触摸板看下

网友:
小电池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这首先应该刷程序吧

网友:
BIOS 已经刷过。而且是光板加硬盘。

网友:
先刷BIOS,不行的话估计是南桥没做好,重做一次吧~~~

网友A:
wake#   这个信号  把十一角。和63 脚断完了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我有一台式机也是一样的,关机变重启了啊,有人碰到过啊?

网友:
应该是网络唤醒信号不良,拆掉网卡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ake#   这个信号  把十一角。和63 脚断完了还是一样。

直接进桥,你断掉有毛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