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教教呗

楼主(2015-01-09):
3V5V怎么找?公共点是什么?初学笔记本主板,求教

网友:
建议去迅维专业的培训一下吧

网友:
3  5  分线性和PWM两种,主板上面在待机芯片附近,公共点简单的说就是机器的主供电19V,接上管的D极,这些基础知识你要多看看论坛才行

网友:
报名去基地学

网友:
量一下吧!

网友(2015-11-16):
直接找2个按着比较近的2个电感就是3.3V和5V电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