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维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

楼主(2015-01-09):
同事的的笔记本电源被380V高压烧坏了,不通电,又找了一个用,我就把那个烧坏的拿来研究。我是学艺术的,属于文科类的,对理科没有系统学习;但对电子也比较爱好,只是没多少基础,很多都是业余上网学着玩的,只当业余爱好,可比吸烟喝酒赌博要好的多。
这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是清华同方锋锐K40F上的,也上网查了一下,都说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比较难以撬开,很多都是用利刀加锤子暴力拆开的。我仔细看了一下,还是有些缝隙的,可以插下比较薄的铁片。于是我就用拆显示器壳子的工具和平口螺丝刀用力去撬,费了好大力气,终于被我给撬开了。
这个适配器粘合的还不是太紧密,边缘处并没有遭到多少破坏,到时用502粘上就好了。

最难的对我来说是电路了,毕竟自己是个外行,对电子线路稍有了解,于是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。由于适配器是不通电,肯定是那个原件烧坏了。一拆开,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,原来是400V,120UF滤波电解电容爆掉了。漏出的液体流的到处都是,于是把电容拆下来,用卫生纸把电路擦干净。

电容拆开给大家看看,像个武器一样。
用万用表测量交流输入部分,断路,于是检查保险丝,果然保险丝也烧掉了,T3.15A ,250V方块型保险丝。换上保险丝,又从一个废旧台式机电源上找了个420V,270UF的电容连上,通电测试,保险丝又爆掉了。
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,于是把适配器电路板拿下来,仔细看了一下电路,画在纸上分析了一下,也不是很复杂。220V输入,然后是3.15A保险丝,接下来是扼流线圈,并联两个电阻,最后到整流桥。开始测试电路存在短路,还以为是扼流圈的问题,拆下来测试了一下正常。便又将整流桥拆了下来,用万用表一测果然损坏,造成短路烧掉保险丝。

看了下上面的参数,是2KBP08M,上网查阅得知是2A,800V的整流桥。可是手头没有,便又从台式电源上拆了一个GBU606整流桥,是6A,600V的。换上去应该没多大问题,主要是想看看换了整流桥后电路是否正常。
由于整流桥和电解电容体积都比原来的大,无法安装,于是就用软线连在电路板上。通电测试,保险丝不再爆掉,又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,正常,19V!至此,问题得以解决。

当然,到时再找到相同型号的电容和整流桥换上,把外壳用502粘上就好了,这个工作就比较简单了。

网友:
修好你自己用吧,客户估计不敢要的……

网友:
一个外行能修到这样,不错!

网友:
没有多强的理论基础  建议下次逐个测量元器件的物理属性是否正常   就不用缕换保险了

网友:
很不错 动手能力就是折腾出来的。

网友:
哈哈,自己研究不错,

网友:
适配器的钱还不够你材料的钱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里面的情况

网友:
电源拆了以后可要密封好 楼主的电容爆炸的挺有个性的!啥时候也让我遇见一个这种有个性的电容

网友:
有意思 我们都直接报废的 看来有空也搞搞玩

网友A:
以前在学校常帮同学修笔记本电源,桥堆和电源场管坏的多,因为都是晚上偷电烧坏的

网友:
修的不错,真正的业余爱好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在学校常帮同学修笔记本电源,桥堆和电源场管坏的多,因为都是晚上偷电烧坏的

在学校就会修机器了,牛叉啊!!什么专业

网友:
技术是练出来的

网友:
闲着研究技术还是不错啊

网友:
这个什么情况?

网友:
楼主 HP大口带针的不好拆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电容爆浆这样的

网友:
楼主修的不错,掌声响起

网友:
电解液清洗干净

网友:
怕修这个,会爆的

网友:
专业啊  哪里业余了

网友:
修适配器 不太划算诶  不过楼楼动手能力值得

网友:
电容爆的有个性。

网友:
今天把买的配件都给换上了,整流桥,电解电容,保险丝,又给加了个压敏电阻(左上角那个蓝色的),这样又多了一重保护。

连发光二极管也给换个颜色,原来是绿色的,给换成红色的,这样也给别人不一样,好区分。

盖上盖子,和原来差不多,基本没有维修痕迹。

又检测了一下输入19V正常,于是连接上笔记本,适配器完美修复。

网友B:
这样做谁敢用 呀,,,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做谁敢用 呀,,,??

留着自己用

网友:
楼主好全能啊

网友:
没事稿下这些还是不错的!

网友(2015-04-07):
楼主厉害,精神可加

网友:
探索精神和勇气值得学习,值得鼓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