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讨论一下维修报价是怎么报价的!!

楼主(2015-01-09):
大家讨论一下维修报价是怎么报价的!!比如换屏,修主板,干桥!参考一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这是来论坛询价来了吧!你是干维修的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来论坛询价来了吧!你是干维修的吗

干维修的,想看看大家都是报多少价格,参考一下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来论坛询价来了吧!你是干维修的吗

同意  估计是客户来套话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意  估计是客户来套话来了

晕  就咨询你们对客户的报价,即使我是客户也没什么保留的啊!何况我是干维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干维修的,想看看大家都是报多少价格,参考一下!!!

你不知道论坛里还有很多客户的吗 你让大家明目张胆的把价格说给你听  那以后维修还干不干了

网友D:
你这样问,估计你不是干维修的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样问,估计你不是干维修的……

无语了   愿望啊。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E:
自己要有钱争,客户要能接受。这是谈价的标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自己要有钱争,客户要能接受。这是谈价的标准。

谢谢,各个地方的报价不一样,我再的这个地方,修主板才报价150左右  太低了,感觉维修怎么报价这么低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各个地方的报价不一样,我再的这个地方,修主板才报价150左右  太低了,感觉维修怎么报价这么低

天啊!你在哪儿做啊!是天堂啊!我这修板行价才30,散客50啊!做桥才有你修板的价呢!真的好想你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天啊!你在哪儿做啊!是天堂啊!我这修板行价才30,散客50啊!做桥才有你修板的价呢!真的好想你!

你已上当了,不过你也只能做30元的活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已上当了,不过你也只能做30元的活

惭愧!忘记有不修电脑的人也在论坛了!

网友:
其实都有做30RMB 甚至0RMB的时候,但问题不一样,来这问的,实际情况我们不可能知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