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m1005卡波浪纸

楼主(2015-01-09):
     学校一台惠普m1005一体打印机,客户描述出纸口卡波浪纸。以为分离爪故障,复印一张做测试,印品确实卡出纸口。在从机器中取卡纸时竟然死活取不出来。拆机打开定影,才发现真正的故障在定影膜。更换定影膜后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这个是明显定影压辊老化了

网友:
学习了,望楼主的技艺更上一层楼

网友:
其实不是定影膜老化 而是硒鼓长期漏粉照成的定影膜沾粉的。最好检查一下硒鼓

网友A:
定影膜破损,好像莱盛的定影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影膜破损,好像莱盛的定影膜?

粘粉把纸都粘一起了,代换的是莱盛的

网友:
定影棍卷纸。一般上下棍有一定空隙,但空隙太大,就会卷纸!·

网友(2015-02-08):
这种小的打印机很好修~现在大的不好修啊~

网友:
HP这种机器还是比较好拆的。修过HP 3525彩机,拆机有点难度。

网友:
正解!正解!正解!正解!正解!正解!正解!

网友:
恭喜恭喜,最喜欢的就是定影膜损坏~

网友(2015-03-23):
没图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