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2 开机瞬间掉电

楼主(2015-01-09):
HP的CQ42开机瞬间掉电 偶尔有时开机电流到1,6左右(无显示)又掉电。是新手 刚学不久 哪位高手有维修经验的可以指点一下  大概给个思路 凭你的维修经验一般是那些东西导致这样的。(显卡重置过了 现象没变)

网友A:
今天也遇到一台.触发后.到1.5左右掉到待机然后自动触发..然后载到1.5掉.循环
楼主解决了没

网友B:
掉电原因太多了啊,首先看电压全出来了吗,

网友:
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,重点查一下MOS转换电压

网友:
焊一下北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今天也遇到一台.触发后.到1.5左右掉到待机然后自动触发..然后载到1.5掉.循环
楼主解决了没

没有呢  找不到问题  再不行准备换板子了   你搞定了吗

网友:
哦 加焊还是重置呀

网友:
掉电故障对于老手都是难题,更不用说新手了,如果能掌握示波器那修起来就容易

网友:
掉电的机器真不好修啊,除非有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呢  找不到问题  再不行准备换板子了   你搞定了吗

加焊显卡重置显卡 加焊桥.都试了.都没叼用.估计是显卡坏掉了.后来懒得搞了.换板了

网友:
你还是先考虑下电压有没有都出来

网友:
查下桥供电

网友:
接诊断卡,跑17直接显卡

网友:
朋友你修出来了吗?我今天也接到一台CQ42掉电的是无线网卡导致瞬间掉电的,掉电先排除外设

网友:
难道LZ是自己学。没有师傅么?这样问题得拆开研究啊

网友:
你开机瞬间掉电,怎么会有人想到加焊桥那。分明是供电啊!

网友:
内存没认到

网友:
保护电路和出问题了吧

网友:
应该有供电没出来呢

网友:
我最怕的就是进水,掉电,无限重启不显示,每次一修一天,修不起来,老板看着都无语

网友:
查下北桥,显卡,内存,这些都会引起掉电。

网友:
以前与到 CQ42掉电的 大多拆开就哈了 遇到N台了

网友:
加焊显卡看看 ATI显卡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此机应该有过流。

网友:
这样没法给你说怎么整 的

网友:
先排除外设、裸板测试、再量各路供电、再来查信号

网友:
缺点呀不啊

网友:
HP CQ系列的问题多...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查供电 主板背面 一个玻璃晶体管看看电压出来没有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宏碁到1.2几掉电重启的

网友:
hp机器 加焊桥吧!!!!!!

网友:
有电压没起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掉电原因太多了啊,首先看电压全出来了吗,
电流1.6还有电压没出的

网友(2015-03-02):
我的也是,电流 上到1.4立刻掉电待机,电感电压都出来了。不知道哪里问题!

网友:
修过一台是显卡挂了,,,,加焊不行,,换掉就好

网友:
掉电用示波器按照时序查,问一下CPU电感对地打值是多少

网友:
怀疑二级供电哪个mos管导通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