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快捷键怎么驱动

楼主(2015-01-09):
调亮暗的那个怎么驱 官网没有

网友:
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,没有fn键驱动

网友:
下个亮度调节软件

网友:
官网应该有啊  电源管理

网友:
下载电源管理

网友:
这个很麻烦,一般都是跟客户说装不上

网友:
官方网站有的,在软件里面,不是驱动里

网友:
一般装WIN7系统,这个驱动好装啊,楼主什么系统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