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I9023开机无电流反应

楼主(2015-01-09):
三星I9023开机无电流反映另类维修,可以试试。先测开机键上脚是否通电源正极,再测下脚是否通CPU右上角横的电感,最上角。如果都是通的再测备用电池右面电阻是否有电压,夹上电源可测3.0V电压。如果电压正常可能是CPU坏了,如没有电压从电池正极飞线到备用电池右面的电阻,可正常使用

网友:
手机没有修过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