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09):
用什么能代替?

网友A:
330UF 电容
fmhzcj
对,就是330UF的电容。
详情

网友:
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料板哟。上面多

网友:
这个不需要名称型号 330电容就可以代替

网友:
手里没有料板啊 只能33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30UF 电容
对,就是330UF的电容。

网友:
没料板淘宝去吧 多的是 直接给店主发图就行 。感觉都不够运费

网友:
这个是钽电容吗?分正负极吧?

网友:
直接料板上找330的换上。

网友:
panasonic SP-CAP 330uf 2V
TAOBAO找 " sp-cap 330uf "

网友(2015-11-18):
这就是330电容啊,这种在主板都有的,大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