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拆笔记本电源适配器

楼主(2015-01-09):
这种方法适用于任何塑封电源。

网友A:
用毛巾裹起来,再用锤子砸开不是更好吗

网友B:
可惜,这个适配器是山寨小厂产的,原装的比较困难些,我都是抡起斧子砸

网友:
用裁纸刀加小铁锤 刀口圆着缝隙用小铁锤砸刀背就开了。间隙也小复原容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毛巾裹起来,再用锤子砸开不是更好吗

事实证明你用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惜,这个适配器是山寨小厂产的,原装的比较困难些,我都是抡起斧子砸

砸得不好,板子上的原件都掉下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砸得不好,板子上的原件都掉下来了。

用一字对准缝隙,隔一段砸几下,而且原装的都有屏蔽,零件不会下来的,用斧子也是要适度的力气,弄坏了就没有拆开的意义了,

网友:
就用裁纸刀就非常容易划开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砸得不好,板子上的原件都掉下来了。

山寨一点的我试过二个都砸掉了EMI元件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在地上用力摔几下 反正坏的才拆

网友:
原装的确实比较难弄,密封得太好了。
楼主,你合上时用什么啊?热融胶?

网友:
拆电池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可行?

网友:
用拆笔记本扁平的撬子,撬开,妥妥的

网友:
大神们都是用斧头咂啊,小弟一般也是用锯条

网友:
千万不能砸、摔啊!俺曾吃过亏的,砸开后里面的变压器、EMI磁芯全都碎了!

网友:
要想修好它、就要有耐心、慢慢的据.轻轻的撬。要不言会后悔心疼的呀。

网友:
我都用纸包裹起来然后摔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