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 开机风扇报FAN ERROR 坛子装B的太多

楼主(2015-01-09):
手里接到一个E420 机器 ,开机风扇狂转 就是风扇报错,测供电都正常,温控芯片换过了,看坛子里讲去掉EC旁边的RN电阻显卡温控的 可是我的机器是集显 电阻没装

讨论下谁有这个经验的,以前有个人修好了 装B 不说,真BS他

补充内容 (2015-1-11 15:04):
已经修好了,温控芯片到EC的数据线断了,

网友:
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,也没有修好,最后让客户换的板,其实心里真的是不干心,也超想知道到底是哪问题!

网友A:
风扇错误 换风扇啊

网友:
LZ,问题有解决吗?

网友:
不要沉了 高手在哪里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换风扇也解决不了吗

网友:
刷桥的BIOS !!!

网友:
主要检查一下温控电路

网友:
我要在搞一个V580  fan error四线的风扇 ,,温控是smsc2013  8 9  脚 SMC  SMD  发现 SMD只有一个波  ,,可能是I2C   一起查下吧

网友B:
风扇错误换风扇都不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错误 换风扇啊

风扇换过了,BIOS刷了,温控芯片换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风扇错误换风扇都不行啊

风扇换过了,

网友:
黄哥,机器温控ic跟pch/ec 通信正常?

网友:
反复研究下EC附近的电路

网友:
这个真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这机器还没遇到这情况

网友:
看下I2C总线用波波抓下波形,不行刷下程序,和换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