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OS下正常到系统画面时机器就重启跪拜高手看看

楼主(2015-01-09):
本人小白DOS下正常到系统画面ghost xp win7时机器就重启 大电容E907已经换成330的6颗钽电容了,系统画面可以持续35秒重启,有所改善,是不是CPU供电滤波电容统统换掉,

网友:
既然有所改善,你就再试试把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换一下试试,

还有你换上的电容,可不可靠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呢?

网友:
问题不详细啊 没办法解答!!!!呵呵

网友:
内存有问题吗?

网友:
把内存 CPU  拔下来从新 插   CPU 导热硅胶从新弄   不行就去卖电脑那里拿风扇试一试  能好就买不能好还给他机子丢在那里修

网友:
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