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g4屏幕右边有黑边

楼主(2015-01-09):
hpg4屏幕右边有黑边file:///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\Tencent\Users\279338992\QQ\WinTemp\RichOle\6O3J9)2MOU9{)L_}%{G(_VM.jpg

网友:
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。屏线。屏我都是换了的。

网友:
屏线和屏都换过吗,应该是屏线问题多些吧

网友A:
这种情况应该是分辨率不对,一般情况下是主板是高分的,你的屏或屏线是低分就会造成这种情况,还一种情况是你的屏和屏线是原装的,主板缺少一组信号引起的,你最好打一下屏线接口的对地阻值。我修过集显的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屏幕不匹配吧

网友:
屏有问题吧

网友:
屏问题吧 换张试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B:
屏坏了,换了会好

网友:
哪位高手见到过 出来说下

网友:
刷屏程序试试,一般可以搞好,显卡BIOS

网友:
没见过   啊

网友:
你进系统看下,调下分辨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坏了,换了会好

兄弟你看看是我的屏和屏线都是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应该是分辨率不对,一般情况下是主板是高分的,你的屏或屏线是低分就会造成这种情况,还一种情况是 ...

我也是感觉是显卡的问题。现在给客户说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像是屏线接触不好,楼主修好了的话公布下结果吧

网友:
显卡吧?IC总线不正常

网友:
是板子和屏线接触的地方有问题 我遇到过

网友:
既然楼主已经更换过屏与屏线了,那接下来只有显卡了,不过你顺便检查一下LVDS接口呢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不是可以先刷个码片看下哟

网友:
屏 屏线 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