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usb红外触摸屏只能在屏幕左上角移动

楼主(2015-01-09):
usb红外触摸屏只能在屏幕左上角移动,不管按哪里鼠标只能在左上角一个方框内移动,有大神懂这个吗? 是主控芯片坏了吗,还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求懂的人帮助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不好判断了,只能换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好判断了,只能换了吧?

换我都不知道换哪种的。

网友:
屏幕初始化设置下

网友:
屏线问题,查屏基板五组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