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求助:这个液晶屏逻辑板上的电压正常吗

楼主(2015-01-09):
一块奇美M236H1-L01液晶屏不连接屏线时白屏,连接屏线后屏很暗,测逻辑板上的电压为:
VCOM:5.0V;
VGHP:21V;
VGH:21V;
VGL:-6.8V;
VAA:12V;
VCC:4.8V;
V33V:3.1V; 不知道是否正常,这个屏的供电电压是几伏的,请好心朋友赐教,不胜感激!

网友:
根据你测量的数据看是正常的。不接屏线肯定白屏啊。屏暗还是没图像?

网友:
屏的供电电压   5V

网友:
你好,谢谢你的回复。接上屏线后屏很暗,无图像。这种情况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呢?

网友:
屏电压都基本正常的。
你这问题是电源板问题,不是逻辑屏问题

网友:
看电压,基本可以的

网友:
谢天谢地屏没有坏,逻辑板上的主控CM2713A烧了,外表看不出来,花80大洋换了,值不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