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945不亮机小修一例

楼主(2015-01-09):
型号:冠嘉945主板
故障:CPU供电没有

顾客说点不亮,我试了一下,能开机,但没有显示,测各脚电压发现CPU没有电压,取出主板测试确认主板坏了,报价维修。
CPU的供电管理是由up1608,和V星有一款是一样的,这样就有图可查了,先查内存和总线供电,都正常,再查VID组合,有高压,算是正常,拉着查3脚的EN,没有电压出来,通过辛苦的跑线,找到是由两个三极管来控制的,看下图,最下面的那个三极管直接连接EN,上面那个三极管C极连3.3V。坏的时候电压是这样子的,下面的那个三极管C极没有电压,B有0.7v,相连接上面的那个三极管B极1.1v,C极3.3v,很明显,上面的那个三极管应该是有问题的,导通的时候C极应该没有电压的,拆开出换了一个1AM,马上跑码。

网友A:
听徐总说,三极管的 逻辑关系不正常,干三极管,进低出高,进高出低,两个三极管一般都是高电平开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听徐总说,三极管的 逻辑关系不正常,干三极管,进低出高,进高出低,两个三极管一般都是高电平开启

这个关系可以理解成一个与门电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听徐总说,三极管的 逻辑关系不正常,干三极管,进低出高,进高出低,两个三极管一般都是高电平开启

额,一般两个三极管B级电压大于0.7左右都会高电平开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关系可以理解成一个与门电路。

门电路吧,基本都忘了,得看逻辑关系才能记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额,一般两个三极管B级电压大于0.7左右都会高电平开启。

neco,你秒回啊!!!!你的QQ多少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门电路吧,基本都忘了,得看逻辑关系才能记住

一般这两者二极管其中之一损坏击穿的话,都会影响其逻辑关系。

网友:
一般这两者二极管其中之一损坏击穿的话,都会影响其逻辑关系,同意这看法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啊..学习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般这两者二极管其中之一损坏击穿的话,都会影响其逻辑关系。

应该是三极管吧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三极管吧…?

嗯,说错了。

网友:
门电路嘛 好蒙啊

网友:
太深了,不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