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088显卡维频繁坏

楼主(2015-01-09):
这机器修过的人都知道主板比较薄,还有就是显卡容易坏,可是最近修的这个机器真的无语了,修好用两天又坏都是显卡问题,花屏。或是黑屏。频繁的坏。、修的我都没有头绪了

网友:
这机子就有这个毛病, 很烦

网友:
显卡芯片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显卡本体不良直接换新的吧,一般加焊一下就能用几天

网友:
看能不能买到新的,如果还会就不要修了

网友:
换新的哪有那么容易出问题啊